三菱PLC编程中为什么要用指令DNEG求补码?

楼主(2010-04-07):
三菱PLC编程中指令DNEG的作用是求补码,求补码有啥作用、好处?

网友A:
程序功能需要!就象人饥饿了就要吃饭!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老鼠这种动物是一样儿一样儿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补码的作用是将负数变为正数,比如用到编码器时 有A B相,如果设定A为正 那B就为负,在数据区字的最高一位为符号标志位,
如果不求补码 就会出现数据运算异常!
下载积分:+2(三菱编程11)

网友D:
不要误导。不知道去看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