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fx2n 如何建立32位数据的数表

楼主(2010-04-07):
因为我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数据表,使用寄存器D,当记录完三个32位数据后需要移到下一组去记录新的一组数据。

网友A:
? 说的不明白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在触摸屏中用配方可实现,吧PLC中的数据存入触摸屏中的断电保持型寄存器中,并可以重新写入PLC的寄存器中,但我不知道三菱的触摸屏是否也有这样的功能,没有使用过三菱的触摸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我现在设定这样一个数组:D200 D202 D204
D206 D208 D210
D212 D214 D216
D218 D220 D222
.........
当我把三个计数器C(32位的)的数据分别放到第一行的三个寄存器后 (如 mov C220 D200)
怎们转移到下一行继续记录?

网友B:
在PLC中要实现这功能的话我无能为力,在触摸屏中的话只要设定配方存储范围,单组寄存器个数的话就可以自动换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或者是这样前面加以个条件指令 [> D204 K0]---------BMOV C220 D206 K3
[> D210 K0]---------BMOV C220 D212 K3
依次类推。但是比较麻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