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台达伺服最大的是多少千瓦? 请教一下

网友A:
OMG!这个也在这问,你去台达网站下载一个产品手册就OK了!

楼主:
产品手册有的 只是看到7.5Kw的驱动器,但却看不到相对应的电机  不太明白

网友B:
A系列交流伺服中,低惯量、中惯量最大是3KW,还有一种最大是7.5KW。
7.5KW对应电机型号:ECMA-F21875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