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X3U+FX3U-485-BD通讯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0-04-07):
如题,发送数据正常,就是接收不到数据!特请教大家!程序、设置如下图:
本人初学,问题幼稚,见笑!
非常感谢!

网友A:
对方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要知道它的协议才可以回答你啊!

楼主:
数据长度8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9600,无报首报尾,用示波器看通信波形有数据返回,证明发送的数据和下位机正常,也用调试助手试过,PLC发送,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数据正常,调试助手发送数据,PLC就接收不到,第一次搞三菱PLC通讯,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还有就是当通信口有数据后是不是自动接收啊?

楼主:
顶上去,让更多人看到

楼主:
唉!没办法,再顶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