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触摸屏显示动态曲线

楼主(2010-04-07):
请问高手:三菱F940触摸屏怎样才可以根据一个数据的变化来显示动态的工艺曲线,O(∩_∩)O谢谢了

网友A:
很难,听说用宏字可以编

网友B:
我看人家可以做到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C:
是,希望有高手拿出范例!

网友D:
实时趋势图中对线的采集设定 为PLC中的对应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显示动态曲线。这种问题一般致电供应商,人家的触摸屏工程师都会帮你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2011-01-29):
高手拿出范例!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