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跳转后上一步还在动作呀?

楼主(2010-04-07):
高手进来指教下 X 4启动后Y4怎么正常动作呀?
具体程序看附件。

楼主:
高手快点指教下呀

网友A:
用一个set置位指令。使Y4置1保持接通状态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我是用的国产PLC三菱的,Y4是一直动作而不会停止呀,到下个循环时Y4还是一直动作,怎么办解决呢?用一般的应用指令都提示错误。晕呀

网友A:
你买的是全新的PLC吗?如果不是全新的,有可能是输出触电粘连。换个输出点看看。用电脑监视下Y4是不是导通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如果监视程序里的y4是正常的话,那就是触点粘连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新的,如果用基本指令梯形图编程的话,一般没问题。如果应用到应用指令的话,在监视状态下显示有输入点有动作,实际上没输入?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