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计时器用字的OR和AND仍不行,请教高手!

楼主(2010-04-07):
我想在触摸屏上设定时间,单位是秒,我按手册上的说明,先把设定值和W#16#2000做了字的OR,然后和W#16#2fff做AND,完了以后转换为双整型给库功能块FC40,问题就出在最后一步,我装化为双整型数的值为DW#16#00002001,但是FC40右侧却输出S5T#8S190MS.请教高手指点我如何实现我的想法,以及以上现象出现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将16进制转为10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16进制转为10进制
恕我愚昧!能不能再详细点,在哪一步转化呢?

网友B:
先把设定值和W#16#2000做了字的OR,然后和W#16#2fff做AND
該步驟等同于FC40,因此,再次轉換為DINT以及調用FC40都屬于脫褲子放屁階段。
Good Luck~

网友C:
“先把设定值和W#16#2000做了字的OR,然后和W#16#2fff做AND”是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