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各位好!三菱特殊模块占用8个输入或输出点,如FX2N-4AD。这里说的占用8个I/O点是PLC自动随机分配出8个点?还是要人为设置出8个点来给它用?谢谢。

网友A:
和PLC的主机的输入输出点无关,也和输入输出无关
这个占用的点是指占用PLC的最大扩展能力,比如FX2N最多控制256点,加上一个特殊模块,那剩下控制的点数就是256-8
三菱

网友B:
还是看下使用手册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PLC的主机的输入输出点无关,也和输入输出无关
这个占用的点是指占用PLC的最大扩展能力,比如FX2N最多控制256点,加上一个特殊模块,那剩下控制的点数就是2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