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FXGPWIN v3.0占cpu97%左右

楼主(2010-04-07):
三菱PLC编程WINGP3.0版占97%左右cpu致使cpu100%运行,不知有人遇过没?(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的几个版本不会),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我的也如此,谁能解释呀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建议不要装这个软件,装GX的大软件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那就不要用它了,用GX不是很好吗?

网友D:
三菱编程软件FXGPWIN 的某一个版本的有这个缺陷的,换用GPPW或者别的版本的就可以了。

楼主:
以前都用这个没发现,很奇怪只占cpu没看到占内存而且有两个进程,关闭编程窗口后还留一个在进程里,很多程序都产生于这版本,看来要重新全部转换了,

网友E:
用GPPW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