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最近在做三菱FX2N与欧母龙变频器的通信,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看不明白欧母龙变频器通信格式中的异常检查-CRC-16要如何计算,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说明:CRC循环冗余错误校验计算方法
  CRC—16(循环冗余错误校验)生成CRC—16校验字节的步骤如下:
  (1)装入一个16位寄存器,所有数位均为1。
  (2)该16位寄存器的高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16位寄存器。
  (3)把这个16位寄存器向右移1位。
  (4a)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1,则生成多项式1010000000000001和这个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
  (4b)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0,则返回(3)。
  (5)重复(3)和(4),直至移出8位。
  (6)另外8位与该16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
  (7)重复(3)—(6),直至该报文所有字节均与16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并移位8次。
  (8)这个16位寄存器的内容即2字节CRC错误校验
如果还是不明白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例子程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