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识别码问题

楼主(2010-04-07):
我的FX2N-4AD的识别码还真的多啊,有的时候开机是1496 有时是2010 还有1240.唉图片如下,手册上是BFM#30 是 2010
http://hi.baidu.com/plc9/album/item/c88b3e344bd91f79241f14fb.html#IMG=c88b3e344bd91f79241f14fb

网友A:
D4这地址有没有被程序中的其它地方用到呢
三菱

网友B:
应该是2010才对的.再检查下程序吧!注意看用数据传送的指令部分.

网友C:
奇怪,没遇到过

楼主:
没有被其它地方用到啊。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它变成什么数,我就要把它改成什么数才能正常使用,断过几次电就又变成了那样子。

网友D:
好好查看一下程序,D4是否在32位运算时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