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技术问题

楼主(2010-04-07):
各位师兄:
大家好!
为什么我电脑的GX软件,以前可以用,后来安装了就不能用了,不能新建,以前的程序也不能打开了?

网友A:
是否安装成监视专用的了?

网友B:
有可能是安装成监视功能啦。

网友C:
再重新安装一下编程软件吧。或者换一个版本的。

网友D:
不要勾监视功能
hulain

网友E:
重新按装!

网友F:
楼上的各位大虾已经说得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