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技术问题

楼主(2010-04-07):
各位师兄:
大家好!
请问下,我装的FXGP-WIN-C的软件,编好程序保存后,之后在保存的图标上面就不能打开!

网友A:
保存后是好几个文件。启动软件后-----选择打开程序,选择程序所在路径就可以了。
换GPPW软件吧,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B:
现在用FXGP-WIN-C不多了。

网友C:
要先运行软件,在软件里面打开。

网友D:
GPPW好用很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