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技术问题

楼主(2010-04-07):
各位师兄:
大家好!
请问下,我用西门子的软件,同样的软件,去同事上的电脑可通讯,在我的电脑上就不能通讯,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是电脑的问题呀!

网友A:
单从这一点不能说定就是电脑问题,通讯串口设置是否正确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建议重装系统,在使用AB,西门子软件时经常遇到类似问题。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很大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在别人电脑也装没问题,在自己的电脑就说安装失败或无法通信.

网友D: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同一个软件装上后其实串口的设置要确认一下,不要以为默认的就没问题。

网友E:
串口设置问题,你的西门子软件肯定没有在系统中取得串口的控制权限,或者串口正在被另一个程序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