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各位急急急!!!!

楼主(2010-04-07):
请大家推荐一usb转rs232串口线,我买了两根都不行,具体型号 品牌 有图最好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现在记不到牌子了 1条差不多100块用了2年了 线外面是透明的
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B:
还是买个PC转串口卡吧!

网友C:
我的这类转接COM口的。通过网络购买的。现在价格已经便宜很多了。

网友D:
楼上的东西好高级啊,现在一般就20块钱左右。

网友E:
当场试好,能用了再买
三菱

网友F:
我买过几条,一般都是30块左右吧。其中有一条不能用,其它的都不错。
现在身边一条Z-TEK,蓝色透明的,一条无名,黑色,都不错,试过三菱、松下、西门子和欧姆龙PLC,全部都能联接。

网友G:
都不贵的现在

网友H:
拿回去换呀!不能用还不换..买时没说清楚

网友I:
我买过一根力特的转换线也不好用 最好是带串口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