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0-04-08):
用台达PLC控制可编程直流稳压电源,就是说在人机上可以切换可编程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如12V、24V、5V等,用台达PLC控制的,如何编程,请有经验的兄弟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看看你自己的签名。

你应该描述的详细些,然后说出自己的思路,大家才能帮你
目前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你的说清楚直流电源的用处及接口方式
    热心助人,兄弟,请再关注下此贴,帮忙,谢谢
  •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热心助人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台达PLC用的不熟,恳请楼上的兄弟帮忙!!现问题是:程式上如何编写与可编程控制直流电源的通讯,以达到控制的要求;附件为实物部分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784 K) 下载次数:27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自己顶下,别沉了,会的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C:
    需要知道通讯协议才可以编程的,你先搞清楚先,你给出了的东东都没什么用的
    请问,通讯协议是如何设定的?
  •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网友C:
    你需要看电源的文档或者问你的供应商哪这个资料
    热心助人,好,谢谢,后续需要的话再请教你
  •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网友D:
    看下可编程电源的 通讯参数,台达支持MODBUS通讯(使用见编程手册)
  •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