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线

楼主(2010-04-08):
plc数据线能不能用usb接口! 现在笔记本很难买到有9孔插座的!

网友A:
买一块好的串口卡,能够在DOS下识别的,可以在绝大多数软件上使用。

网友B:
可以用的,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三菱的FX或是Q的都有国产的USB线
三菱

楼主:
三菱的FX或是Q的都有国产的USB线具体的型号?

网友B:
FX: USB-SC-09
Q: USB-QC30R2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