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0GM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0-04-08):
三菱20GM定位模块回零点不准怎么解决?高手赐教!

网友A:
怎么个不准呢,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引起的
要看具体的现象了
三菱

网友B:
机械与电气都有可能引起

楼主:
我把20GM定位模块换了就好了,是20GM定位模块问题吧!可以修理吗?

网友A:
三菱的维修点可以修理的
三菱

网友C(2010-05-18):
这位兄弟 你又GM模块的软件编程手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