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模拟量TO  FROM  指令解释  TO   K1   K16    K2M0     K1        中  K2M0 中 K2的解释?
from    K1   K0    K2M10  K2       中  K2M10 中 K2的解释?

网友A:
K2M0代表从M0开始的8个,一直到M7,这几个可以组成一个数
三菱

网友B:
将低8位数据(mo-m7)写入第1模块的BFM#16,m0~m7的置1或置0来组成8位的2进制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触摸屏控制定位,和显示数值。一般都用这两个指令。很方便的。
勇者走天下

网友D:
DIV  D12    K10     D30.  K10是什么数呀,是不是D12除以10呀,  SUB  D20   K6    D100的K6是什么数,是不是D20减6?请大侠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IV  D12    K10     D30.  K10是什么数呀,是不是D12除以10呀,  SUB  D20   K6    D100的K6是什么数,是不是D20减6?请大侠指点
[/quot是的完全正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