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D8000Z0 D989 解释一下?

楼主(2010-04-08):
MOV D8000Z0 D989 解释一下?

网友A:
V,Z为变址寄存器,可通过改变V,Z的数值来实现改变数值或软元件的编号,你的这条指令中,若Z0为0则等同于MOV D8000 D989,若Z0为1则等同于MOV D8001 D989即源地址编号加1,1为变址寄存器中的数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