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怎么办

楼主(2010-04-08):
一设备控制箱,一台达变频器旁边很近处是一OMRON的PLC,用了4年多,一直很正常,最近PLC的3个输入点出现问题,不给信号时,PLC输入指示灯会亮,外部信号断开后,其指示灯不会马上灭。变频器关闭后,其输入指示灯工作正常,请问家园的朋友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很急

网友A:
换个变频器试试,确定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友B:
这个很难说,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因为四年里变频器一直都在,都没有出现过问题!PLC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C:
接地不好了吧

网友D: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有的是没有接地,有的电源干扰,有的是走线不好
只能一个一个慢慢试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去查查看

网友E:
好了吗?什么原因

楼主:
还没好,准备换个PLC试试

网友F:
可能是接地不好

网友G:
去卖磁铁的地方,说买滤波的磁环。
这种磁环也是黑色的,但吸不了铁,让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在分别的磁环上转几圈,这样干扰能降低一些。

网友H:
不像是接地问题!可能设备滤波元件老化,遇到这种现象你可以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极上并上一些小电容,在受干扰端口和地之间并上一些小电容。有条件最好把有问题的设备换调试试。

网友I:
调调载波频率。给变频器加一电源滤波器

网友J:
看看能不能把二者之间的距离加大些,或重新整理一下强弱电的走线。

楼主:
接地线已接好,但问题依旧,谢谢版主,明天准备换个PLC试试,再用版主的方法试试,再次谢谢家园的朋友提供建议。
提高自己,无私奉献。

网友K: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有的是没有接地,有的电源干扰,有的是走线不好
只能一个一个慢慢试了……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

网友L:
可能传应器受到干扰

网友M: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我是把PLC拆开,里面的灰太多,吹灰后正常!注意:安装PLC时插不好PLC配件也会有故障.还不行,就要换PLC.

网友N:
接地不好,采用屏蔽线就好了

网友O:
除了变频器装滤波装置外,还应该对PLC的输入线蔽开有干扰的线,同时采用屏蔽线作PLC的输入线。

网友P: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而是PLC本身有问题,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吧,

楼主:
换了个PLC ,问题有所改善,如果运行几天不出现问题,说明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Q:
换屏蔽线
诚心诚意

网友R:
学习学习。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S: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用PLC老是死机,刚开始我怀疑是PLC的问题,最后才查出来是我的程序编制有点小问题

网友T:
值得研究下

网友U:
plc和变频器分别接上地线,plc输入信号线最好屏蔽

网友V:
重点检查布线问题, 其次是PLC本身

网友W:
可能是没有接地吧!

楼主:
接地,输入用屏蔽线都试过了,问题依旧,换了个PLC好了

网友X: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不见西门子有配线的产品一般都使用磁环屏蔽干扰,采用排除法比较合适解决问题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易志刚

网友Y:
可以看看我发的贴:《汇川变频器与PLC抗干扰措施》或许对您有帮助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Z:
我也遇到变频器干扰永宏PLC-FBS-60MA这种问题,以前用得很好后来机器就是启动不了,后来我找了很久把对射传感器换成了漫反射的传感器一切就正常,现在已运行三年没出现问题

网友AA:
输入换成屏蔽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