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三菱FX1S系列PLC功能介绍
三菱FX1S系列PLC把优良的特点都融合进一个很小的控制器中。是三菱PLC家族体积最小的精典产品。FX1S系列是适应于极小规模控制的、大小只有一张卡那么大的PLC。FX1S系列作为小型PLC,却具有完整的性能和通讯功能等扩展性。所以,FX1S系列可以用于那些以前用小型PLC无法控制的广阔领域。
控制规模:
10~30点(基本单元;10/14/20/30点)
特点:
1、集成型高性价比
CPU、电源、输入输出合为一体。
通过使用显示模块和功能扩展板,可以非常简便地实现系统升级。
2、机身小巧,高速运算
基本指令:0.55~0.7μs/指令
应用指令:3.7~数100μs/指令
3、使用放心,存储量大的存储器规格
2000步EEPROM存贮器
没有电池,无需维护
4、丰富的软元件资源
辅助继电器:512点,定时器:64点,计数器:32点
数据寄存器:256点
5、面向海外的产品适合各种安全规格
定位和脉冲输出功能:
三菱FX1S系列PLC单元可以同时输出2点100KHz脉冲,配备有7条特殊的定位指令,包括零返回、绝对位置读出、绝对或相对地址表达方式以及特殊脉冲输出控制。
FX1S系列三菱PLC其它功能:

内置式24V直流电源 24V、400mA直流电源可用于外围设备,如传感器或其它元件。
时钟功能和小时表功能 在所有的FX1sPLC中都有实时时钟标准。时间设置和比较指令易于操作。小时表功能对过程跟踪和机器维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持续扫描功能 为应用所需求的持续扫描时间定义操作周期。
输入滤波器调节功能 可以用输入滤波器平整输入信号(在基本单元中x000到x017)。
元件注解记录功能 元件注解可以记录在程序寄存器中。
在线程序编辑 在线改变程序不会损失工作时间或停止生产运转。
RUN/STOP 开关 面板上运行/停止开关易于操作。
远程维护 远处的编程软件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通信来监测、上载或卸载程序和数据
密码保护 使用一个八位数字密码保护您的程序。

   交流电源、24V直流输入类型:

规格型号 I/O总数 输入 输出 尺寸 mm(英寸)
(宽)x(厚)x(高)
数目 类型 数目 类型
FX1s-10MR-001 10 6 漏型 4 继电器 60x75x90
(2.4x3.0x3.5)
FX1s-10MT 晶体管
FX1s-14MR-001 14 8 漏型 6 继电器 60x75x90
(2.4x3.0x3.5)
]FX1s-14MT 晶体管
FX1s-20MR-001 20 12 漏型 6 继电器 75x75x90
(3.0x3.0x3.5)
FX1s-20MT 晶体管
FX1s-30MR-001 30 16 漏型 14 继电器 100x75x90
(3.0x3.0x3.5)
FX1s-30MT 晶体管

24V直流电源、24V直流输入类型:

规格型号 I/O总数 输入 输出 尺寸 mm(英寸)
(宽)x(厚)x(高)
数目 类型 数目 类型
FX1s-10MR-D 10 6 漏型 4 继电器 60x49x90
(2.4x1.9x3.5)
FX1s-10MT-D 晶体管
FX1s-14MR-D 14 8 漏型 6 继电器 60x49x90
(2.4x1.9x3.5)
FX1s-14MT-D 晶体管
FX1s-20MR-D 20 12 漏型 8 继电器 75x49x90
(3.0x1.9x3.5)
FX1s-20MT-D 晶体管
FX1s-30MR-D 30 16 漏型 14 继电器 100x49x90
(3.0x1.9x3.5)

FX1s系列三菱PLC性能参数:
项目 参数 备注
运转控制方法 通过储存的程序周期运转
I/O控制方法 批次处理方法(当执行END指令时) I/O指令可以刷新
运转处理方法 基本指令:0.55至0.7μs
应用指令:3.7至几百μs
编程语言 逻辑梯形图和指令清单 使用步进梯形图能生成SFC类型程序
程式容量 内置2K步EEPROM 存储盒(FX1n-EEPROM-8L)可选
指令数目 基本顺序指令:27
步进梯形指令:2
应用指令:85 最大可用167条应用指令,包括所有的变化
I/O配置 最大总I/O由主处理单元设置
辅助继电器
(M线圈) 一般 384点 M0到M383
锁定 128点(子系统) M384至M511
特殊 256点 M8000至8255
状态继电器
(S线圈) 一般 128点 S0至S127
初始 10点(子系统) S0至S9
定时器(T) 10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63点 T0至T55
1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31点 当特殊M线圈工作时T32到T62
1毫秒 范围:0.001至32.767秒1点 T163
计数器(C) 一般 范围:1至32767数16点 C0至C15类型:16位增计数器
锁定 范围:1至32767数16点 C16至C31类型:16位增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C) 单相 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8数
Fxo:选择多达4个单相计数器,组合计数频率不 大于5KHz.或选择一个比相或A/B相计数器,组合计数频率不大于2KHz.
FXos:当使用多个单相计数器时,频率和必须不大于14KHz.只允许单.双相高速计数器同时使 用。当使用双相计数器时, 最大遍数速度必须不大于14KHz,计算为(遍数边数为5时,2ph计数 器速度)+1ph计数器速度。 C235至C238
4点(注意C235被锁定)
单相c/w起始
停止输入 C241(锁定上)C242和C244(锁定)3点
双相 C241、C247和C249(都锁定)3点
A/B相 C251、C252和C254(都锁定)3点
数据寄存器(D) 一般 128点 D0至D127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锁定 128点 D128至255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外部调节 范围:0至255 2点  通过外部设置电位计间接输入D8013
或D8030&D803114数据
特殊 256点(包含D8030,D8031) 从D8000至D8255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变址 16点 V和Z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指标(P) 用于CALL 64点 N0至P63

用于中断 6点 100*至130*(上升触发*=1,下降触发*=0)
嵌套层次 用于MC和MRC时8点 N0至N7
常数 十进位K 16位:-32768至32768
32位:-2147483648至+2147483647
十六进位H 16位:0000至FFFF
32位:00000000至FFFFFFFF

网友A:
谢谢,还是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