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的工控上位机在工作时老是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08):
研华的工控上位机在工作时老是死机是什么原因,,在用的过程中自己还重启是怎么回事,还不到一年的新机子

网友A:
故障现象表述不清楚,不便于为你详细解答,可能原因
1、系统没有装好
2、中病毒

网友B:
电源有问题。

网友C:
如果问题是在开机之后一段时间才出现,一般是CPU或者显卡过热,CPU风扇的问题多些。

网友D:
bios电池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E:
可能是中毒了要及时查杀病毒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可是没连网呀怎么会中毒呢?

网友F:
也有可能电压不稳或电源接触不好,如果突然断电然后又通电的话研华的工控机就会自动重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里面太脏的原因,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