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S300程序。。。被STL搞晕了

楼主(2010-04-08):
这是一个船舶可变螺距螺旋桨的控制程序,S300的PLC,里面有这么一个功能,输入一个主驱动柴油机的负荷信号(4-20ma的电流)进行检测,当这个负荷达到或超过92%以上,PLC发出一个输出信号控制螺旋桨的液压比例阀来减小螺旋桨螺距,直到负荷降低到92%以下。
本来很简单,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这套系统通过一个触摸屏显示内部参数,当负荷限制设定在这个92%时,系统显示的主驱动柴油机的实时负荷功率也同时被按照92%的比例给缩小了,比如如果实际柴油机发出功率为50%,但是显示只有50%*92%=46%,所以当系统显示功率达到92%时,实际的柴油机功率其实已经达到100%了,应该是PLC内部程序的问题,但是小弟对STEP编程还不太熟悉,麻烦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FC15是螺旋桨螺距反馈(PitchFB),FC18是负荷监测(loadchek)

网友A:
你知道吗,上载的程序打不开哦.朋友!
我有5.4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的话,加QQ:34280670.注明,是西门子PLC的.

楼主:
加您QQ了,谢谢帮忙,程序发您qq邮箱了

网友B:
我认为还是PLC模拟量的计算程序问题。程序下载,解压是可以打开仿真的。楼主你能够说的再仔细点吗?

网友C:
啥注释也没有,谁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