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计算
1、 -10—10V。-10V—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F448—0BB8Hex(-3000—3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E890—1770Hex(-6000—6000)。

2、  0—10V。0—10V的电压时,在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3、  0—20mA。0—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4、  4—20mA。4—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以上仅做简单的介绍,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分辨率,并且您所测量物理量实现的量程不一样。计算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注:模拟输入的配线的要求

1、使用屏蔽双绞线,但不连接屏蔽层。

2、当一个输入不使用的时候,将V  IN 和COM端子短接。

3、模拟信号线与电源线隔离 (AC 电源线,高压线等)。

4、当电源线上有干扰时,在输入部分和电源单元之间安装一个虑波器。

5、确认正确的接线后,首先给CPU单元上电,然后再给负载上电。

6、断电时先切断负载的电源,然后再切断CPU的电源

网友A:
狂顶啊,我整上愁找不到呢

网友B:
当一个输入不使用的时候,将V  IN 和COM端子短接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   新手请教 谢谢

网友C:
试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