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电源烧毁,现场应急处理。

楼主(2010-04-08):
平时PLC运行时,输入端L/N处接220V电源,但有时的误操作会将PLC的220V电源烧毁,影响正常运行,此时我们可以在输出端接+24V com处外接个24V电源,这时PLC输入输出都能正常使用。一切恢复正常。
现场出现此类故障时可用此方法处理。

网友A:
没明白LZ什么意思。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B:
看来楼主烧毁电源的控制损坏程度很高。

网友C:
输入端L/N处接220V电源,就是PLC电源输入的两个接线端子

网友D(2010-06-22):
FX1S和FX1N的可以,2N的不行,站长早就说过的了

网友E:
我用过这种方法,还不错

网友F:
应该可行的

网友G:
那学习一下吧 真是个好办法
要是只是开关电源之前烧坏,这个方法可行
要是电源模块都烧坏就不行了,处理器得不到5V的电压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H:
只能是电源的部分代替

网友I:
完全可以。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J:
FX1N 1s不清楚,不过还要看电源损坏程度,如果开关电源损坏,,连电源输出部分的模块都短路了,那就不能了

网友K:
FX1S可以的,这也是不用选D型PLC(24V)。2N就不行了
心静 思远

网友L:
真可行吗?我的FX1N的烧过一个

网友M(2010-07-22):
8楼说的对我试过

网友N:
这个方法的确不错,我就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