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10-04-08):
在编写程序时候出现对话框:
软元件设置不正确,考虑一下原因: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软元件
变址修饰,位修饰色设置有误
特殊功能模块软元件,直接链接软元件的设置有误。
不知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那就检查你的程序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功能键错了吗?
如线圈 功能指令 或没加空格键

网友C:
截图传上来看看,要祥细的,才能帮你

网友D:
就是 没有图 怎么帮你啊

网友E:
写的什么指令,上图来看看
三菱

网友F:
元件类型?,元件地址(编号)?

网友F:
回楼主:
你输入的是X08,X09,X18,XFF,Y18,Y28.Y39........,都会出现这个提示.
元件编号问题.
你手册没好好看.......
好好看手册就不会.....

楼主:
在编程中无法输入一些指定啊

网友F:
楼主:
看7楼的解释.

网友G:
应该是使用的代号不对吧

网友F:
输入点X的编号限于:
X0,X1,.....X7,
X10,X11,...X17
X20,X21, X27
........
注意没有8或9.X8,X9,Y8,Y19等,都是系统不能识别的.
注意没有8或9.X8,X9,Y8,Y19等,都是系统不能识别的.
注意没有8或9.X8,X9,Y8,Y19等,都是系统不能识别的.
注意没有8或9.X8,X9,Y8,Y19等,都是系统不能识别的.
Y类同,

网友H:
把你编写的程序截图传上来。这样才能知道你那里搞错了。

网友A:
有可能是吧字母o当数字0使用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编号超出范围.!!!!!!!!!!!!!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吧字母o当数字0使用了
呵呵 我就是.......... 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