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590的问控制电机的问题题

楼主(2010-04-08):
590的励磁电流超过额定値点区电流可很小有那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
希望回帖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你说得不够详细。
电机负载不大时,电枢电流是不大的,转速高时电压高而已。
电机额定励磁电流不能大于590的额定输出。你可以试着调低励磁电压,或者用电流控制试一下。

楼主:
谢谢...
希望回帖

网友B:
我也接触590,你说的那问题如果是励磁过流,那显示屏上也应该有相应的报警故障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