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中是否有指针类的指令!?

楼主(2010-04-08):
比如我有一个32位的数据放在了C200,用了DMOV C200 D0
之后我要放到D206,D212,D218如此类推,数据的总数不定,应该怎么写程序呢!?
求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三菱叫做变址。
看一下变址寄存器的内容介绍!

楼主:
多谢提点,让我再看看

网友B:
有指针类的指令 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C:
如1楼所言,可以用V、Z型变址寄存器实现。

网友D:
用V或Z变址寄存器可以实现.数量不多的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