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我想统计X0由下降沿(ON变OFF)到上升沿(OFF变ON)之间的时间,并存入D0。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下降沿置位M0,上升沿复位M0,M0导通计时器T0,并将T0值MOV到D0。

网友B:
时间长的话使用定时器实现
思路:
ON-OFF,M置位
打开定时器计时
OFF-ON,停止计时,然后送数至D0

网友C:
我试了一下,直接用X0的下降沿触发T0导通计时,再用X0的上升沿使T0停止计时.将此时T0的值存入D0!但是要有个传送条件吧...个人见解...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