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行车定位

楼主(2010-04-08):
有谁知道电镀行车是怎么定位和判断岗位的,行车的运动轨迹图怎么计算啊

网友A:
您好,我们公司是做电镀设备的,电镀行车定位和计数是靠信号板的,分别用两个信号板,一个作为平移定位,另一个作为减速定位

网友B:
二进制读码的

网友C:
用近接开关配合状态转移分解各动作。简单完美

网友D:
看你是什么电镀线上的,电镀线每个厂家的定位都不同。

楼主(2010-05-08):
有三个接近开关的是怎么定位和读码的,谁有那样的程序可以给个吗?
W602095459@126.COM

网友E:
电镀行车定位和计数靠信号板,那就是专门的控制板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