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新手入门 请帮助!!

楼主(2010-04-08):
大家好、我是一个想接触PLC的爱好者!
大师以前没有接触过 无从下手!
请高手们指点下 !!!
谢谢 !!!!

网友A:
先从基本指令看起。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 可是 !还需要什么辅助之类的不?

网友A:
懂电气控制知识的话更好,这样画梯形图比较直观易懂,容易上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