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示波器的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0-04-09):
我们在控制过程中,有时候或多或少一定要用到示波器,大家觉得比较好用的示波器是哪一种品牌和规格,比如:观察0到10mv的模拟信号,机台的接地状况,脉冲发出是否正确,干扰源的查找,编码器和电子尺的异常检测等等,按五倍原则选购又太贵,还是请有使用经验的朋友们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A:
就你的情况,建议:
1、最经济的方案,买一款普通60M即可,价格大约700左右
2、可以花3000元左右置一款60M存储数字示波器。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热心助人

楼主:
没用过数显多功能的这个东东,不知单踪和双踪的区别,还有什么模拟和数字,不知是否我们行业中会经常用到这些功能,请朋友们再指导,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单踪一次只能测量一个波形
顾名思义,双踪就是可以同时测量两个波形
模拟是波形采用CRT显示,读数不方便需要计算
数字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直接读数,而且可以存储,并且可以调出比较
数字的要好,但是价格高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热心助人

楼主(2010-05-20):
想请教前辈,在选用数字示波器时需要关注哪些参数,还需要哪些附加配件,请熟悉的朋友们多多指点一下,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