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求助

楼主(2010-04-09):
各位,现本单位有一台FX2n-128MR,能与触摸屏通信上,但不能与电脑通信,想用电脑与该PLC通信的时候,提示如下图的信息,是不是有人在硬件上做了手脚呀?能与触摸屏通信但不能与电脑通信,是什么原因呢,本人的数据线是好的,在另外一台PLC上可以正常使用,不知是什么原因?该FX2n-128MR上装有FX2n-232-DB通信卡。

网友A:
做跟232的线,用232的连接方式试下
三菱

网友B:
PC是用232口...通信线没问题的话..试一用另一个COM口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PLC通信问题..

网友C:
我的一台128点的PLC和1楼基本上一样的,我的电脑连线也是好 的,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想拿另外一台电脑试试一下看看,郁闷

网友D:
我的情况与楼主相反,PLC能与电脑通信,但触摸屏不能与电脑通信,且PLC与触摸屏通信正常。我也怀疑是不是设备厂家做了手脚。在此也特请高手指点。PLC也是FX2N,触摸屏是F940

楼主:
我现在发现有4台PLC都是这样,怀疑厂家做了手脚,不知如何破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E:
在设备管理器里更改下COM口试下,在不行就电话咨询三菱公司,免费电话400-821-3030

网友F:
拔掉触摸屏的连线,把电脑的数据线插上试一下

网友F:
编程口是rs422的吧

网友G: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设备厂家做手脚.自己找找原因.看哪里没有搞好.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H:
看一下PLC和编程软件上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I:
在你电脑的(我的电脑)里点击属性 在点击硬件 在点击设备管理器 查看这个COM端口号 (插上电缆的时候就显示了) 在软件上更改端口号(在设备管理器看到的是几号,在软件里就改成几号) 基本都能连上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J:
本人觉得10楼与11楼说的都有可能
1.PC一般用串口COM1(现在计算机有串口的很少了,有两个以上串口几乎没有了)
2.触摸屏可以连接上的话,看看屏的传输波特率设置的是多少,按照屏的传输波特率值对编程软件的连接速率进行一下设置

网友K:
COM的问题啊

网友L:
哈哈,看看在通讯设置里的有没有选好是串口RS232通讯,还有设置COM口试试

网友M:
三菱的产品要记住的是:与PC连接时使用的是RS232  而与触摸屏一般是RS422
如果实在不行,到(我的电脑)把COM端口和通讯速率改变一下。

网友N:
驱动搞号没?

网友O(2010-06-23):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看看COM口

网友P:
驱动装好了,主要就是选择COM口的问题了
数据线楼主应该不是新用的
这个调试时经常遇到,

网友Q:
fx2n与GOT940是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