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F940 RS422接口损坏,我怎么样才能和FX1N通信?

楼主(2010-04-09):
三菱触摸屏F940 RS422接口损坏,我怎样才能和三菱FX1N的PLC通信?
使用RS232C通讯接口转换为RS422可以吗?

网友A:
FX1NPLC扩展232口,再连接触摸屏
三菱

网友B:
没有其它的方法,需更换新的接口试试看

网友C:
用RS422/485端口...

网友D:
换一个好了
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E:
加了232BD之后可以直接制作一根FX-232CAB-1,使用触摸屏的232口与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