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485bd 伺服放大器cn3

楼主(2010-04-09):
三菱plc通过fx1n-485bd和伺服放大器cn3接口通信,这种方法谁用过啊,用这种方法可以控制多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吗?具体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啊?感觉这种控制方式,没有通过cn1b端口控制简单些,但是通过cn1b难以实现多台伺服同步运行?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没用过!!帮不了你,期待高人!!

网友B:
没用过485的 用过422的 1根总线最多可带32台私服放大器 这些都是通过参数来设定通讯格式 注意选择通讯波特率 串行通讯方式选择 通讯延迟时间 站号设定 站号协议选择(用参数53设定) 其他都用参数16设定 具体有很多 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尤其是日本的,实在太麻烦了,电机越多麻烦,
除非用q系列的运动控制器,哇价格哗哗的升。
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C:
记住:plc是面向逻辑控制的,运动控制是面向过程,
因此千万不要把像三菱这类发脉冲的控制理念带到伺服控制里面,你会死的很惨的。因此,一看到q系列的运动控制器的编程与fx系列非常的不同,因为fx也解决不了。
要用的话,也不一定非要用日系,我到是推荐一下台达的吧,一般情况下够用了。
说一下我个人与台达无任何关系。(三菱是反华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