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怎么样省电

楼主(2010-04-09):
一台75KW的电动机,用变频器启动省电,还是接触器启动省电,动作要求,1分钟启动1到2次。
下载积分:+1(sdh6061431)
下载积分:+1(易志刚) 你看看我回的,能帮到你 ..

楼主:
补充一下,启动正常后,大概40秒到1分钟又需要停止,重复以下动作
下载积分:+1(sdh6061431)

网友A:
启动这么频繁啊!那接触器的效果还一般,触点易老化..还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B:
因为电机比较大起动频繁,个人觉得还是用软启比较好。

网友C:
用在什么地方,怎么那么频繁呀。接触器是肯定吃不消的,而且启动时电流冲击太大,浪费电呀。变频器在1分钟启停几次不知效果好不好。

网友D:
变频不是很好,如果用变频这么频繁启停估计会出现过载,可以考虑软启动

网友E:
一分1分钟启动1到2次 我看什么都受不了 变频器 软启都要大几个档次差不多

楼主:
电机用在液压上面的,靠PLC信号让电机启动,(有一个光电开关检测型号)光电开关有型号电机启动。液压阀动作。动作完成后停止。
下载积分:+1(sdh6061431)

网友F:
重新设定程序,不要让电机停下来,让液压阀工作就行了,你这样频繁的启动,不仅耗电,而且对电机及启动装置的使用寿命大大的降低;到头来得不偿失!
下载积分:+1(wxyqzjl)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

网友G:
这种程序设计方法不行。。。
什么启动器都受不了的,再说,用软启动器启动的时间更长,不符合要求。
改控制流程吧。

网友H:
还不如电机不停,弄个装置控制电机与设备的联轴节连接和分开也比用频繁启动省电

网友I:
九楼的方法是正解,且类似工业设备一般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重新设定程序,不要让电机停下来,让液压阀工作就行了,你这样频繁的启动,不仅耗电,而且对电机及启动装置的使用寿命大大的降低;到头来得不偿失!

此楼正解

网友K:
这样的大电机,频繁启动是个难题,大电流对接触器损害较大,最好延长启动间隔时间,用变频器或软启动

网友L:
赞同9楼的,我们公司也有液压机
向朋友学习

网友C:
如果用在液压上那让油泵一直工作好了。控制换向阀完全可以的。

网友M:
油泵电机最好工作的时候一直开。频繁启动很费电,对电网,电器损害也大。

网友N:
建议选用特殊变频器,节能,降低机械磨损

网友O:
我也赞成改变控制

网友P:
电机用小一点就省电

网友Q:
这么频繁软启动也吃不消。

网友R:
改变程序,让电机不停,控制电磁阀,关闭时让油流回油箱

网友S:
这样的间隔 软启 和变频 都受不了  如果你的电机是液压电机 建议你 不要停电机 可以在机械上解决不停电机的要求   再说  频繁启动并不节能

网友T:
设计工艺有问题,液压泵的话一直转着就行了,用电控溢流阀控制加不加压。
或用液压马达也可以。

网友U:
用变频器最好。别用软启动,软启动的起动冲击电流较大,而且软启频繁起动会过热保护。如果是液压泵系统可用变频做个恒压控制系统。

网友V:
赞成9楼的

网友W:
楼上说的对,不要让电机停下来,装个溢流阀,让电磁阀工作就行了!

网友X:
27楼的说得对,这样的启动用什么都受不了。还是改控制工艺吧!用溢流阀控制液压工作就很好!

网友Y:
因为电机比较大起动频繁,个人觉得还是用软启比较好

网友Z:
这么平凡启动,还是让电机不停为好,应该让油路有一个卸荷回路,电机就不用经常启动了,再说经常启动也很费电。

网友AA:
好像75KW变频器也不便宜哟,

网友AB:
程序要修改,控制动作余量,需要延时,避免频繁启停,
这和恒压水泵很相似,有条件的要用多个电机切换使用

网友AC:
没有见过这样的大的电机这样频繁起动~~对电机本身,和电网都有害~~液压的话可以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AD:
中国现在提倡节能啊?????改变一下控制电路,为国家节省能源,电机不要频繁启动,频繁启动冲击电流太大了不好

楼主:
我想加一个传感器控制压力。检测到压力了变频器速度自动加上去,没有检测到变频器停止或者在10HZ左右运行,这样大家认为可以不,大家看看我的意见,在看看有好的办法不。

网友AE:
我觉得还是用变频器来启动比较好 如果你用接触器来启动,他启动的电流贴别的大,对电机转子伤害比较大。况且你启动也是比较频繁的
个人觉得还是用变频器启动较好

网友AF:
1.用软起动比较好;
2.让油路有一个卸荷回路,不用频繁起动(20年前就有了),也就是说液压行程到位后,让电机处于轻载状态

网友AG:
建议不要这样频繁启停电机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网友AH:
前面的说的对 不要电机停下来! 让阀停 不过你的卸压系统一定要做好
可以去参考压铸机!!

网友AI:
用软起,这样要好点,软起要大一个档才行

网友AJ:
你这个问题属于液压控制系统的应用问题。电机是不能频繁启停的,特别是大型电机,否则容易烧毁电机,间断运行的电机不一样,在该系统电机不用频繁启停,用PLC控制相应的压力控制阀即可满足系统要求,系统处于泄压时,一般认为负载为0。

网友AK:
同意9楼的看法

网友AK:
我还没看到这么大的电机在液压上用

网友AL: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带动的油泵应该不是定量泵了吧。
如果是变量泵,那么液压系统在非高压状态下电机负载应该很低。
如果用的是定量泵,那么可以用液压阀进行控制,在非高压工况下卸荷。
频繁启动这么大的电机对电机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易志刚

网友AM:
如果您是用在液压上的,可以选用伺服泵+驱动器。这样的配置是目前最省电的,可以在3秒内达到全速。如想进一步了解请联系我,我这边有这样的方案。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N:
在油管装个压力传感器,给变频器信号。让它自动调节压力,在让液压阀按工艺工作,这么大的功率启动也很频繁软启动估计不好用

网友AO:
启动那么频繁,如果用接触器的话,那你可能要准备多点接触器了!

网友AP:
30秒时间启停应该可以用变频器,建议选用特殊变频器,节能,降低机械磨损

网友AQ:
加个溢流阀 试试

网友AR:
这应该是油控的问题,油应该到一定的压力时候,电机停,油低于一定的压力时候,电机开。

网友AS:
建议不要这样频繁启停电机

网友AT:
重新设定程序,不要让电机停下来,让液压阀工作就行了,你这样频繁的启动,不仅耗电,而且对电机及启动装置的使用寿命大大的降低;到头来得不偿失! 有道理

网友AU:
使用變頻器.只要調較的好.壽命長又省電.動作又能滿足

网友AV:
是不是可以修改一下程序,再加装变频器不让电机停止而是低频率运行,要正常工作时给定到额定频率.

网友AW:
我想楼主应该尊重大家的建议,经济的做法:用接触器(星;三角)启动。启动后不停止电机(泵)。修改程序用泵头溢流阀控制。
借楼主的话题,我也有一个与楼主一样的想法(节能方面的)就是用定量泵+变频器。目的就是想把定量泵在特殊情况下,短时间运行60HZ或者更高点频率(秒单位),以提高流量。从而减掉部分泵电机。不知道有否兴趣的朋友,大家讨论一下。
你的想法不错,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做过。109643087我群。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X:
改变控制方法,不要停止电机。

网友AY:
是为了达到瞬间的压力值吗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2010-06-10):
还有其它想法的,怎么样做的,提供一下看看。

网友AZ:
不建议电机频繁启动!

网友BA: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B:
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在频繁启动的情况下,用变频器肯定是好,建议电机不要这样频繁的启动,因为控制的是油泵,对机械损伤很大。

网友BC:
不知用电磁离合器行不行啊,这样电机不用停啊

网友BD:
重新设计电路,不要让电机停下来,让液压阀工作就行了!

网友BE:
弄个蓄能器吧!设置好压力,泵往蓄压器里打压保持压力范围。蓄压器再根据需要供外面的阀。

网友BF:
9楼说的对!

QQ:1792595232

网友BG:
不要让电机停下来,使用电磁溢流阀就可以.

网友BH:
我靠!头一次见液压泵电机这么用。
用软启动器启动电机,直接在压力管道上加个电磁溢流阀嘛,电磁阀通电的时候,油经过电磁阀直接回油箱,需要压力的时候电磁阀就断电,压力升高,动作完成后,再给电磁溢流阀通电,卸荷。
下载积分:+5(sjm213) 举报奖励!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I:
设备开发出来就是错误。改

网友BJ:
同意9的方案

网友BK:
装一只变频器来启动电机,从机械方面下手来改进不要让电机频繁启动停止,这样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省电。不知道你那系统是怎么设置的,不然可以帮你改进改进

网友BL:
完全可以搞个卸压阀..当卸压阀工作超过一定时间后再停止电机工作<比如5分钟>..再说了电机没有完全起动时.输出的液压压力也不高的

网友BM:
唉,现在的设计师呀!你不会用罐子吗??非要电机这样起动?

网友BN:
同意楼上的意见,这么大的电机有必要如此频繁启停吗?这样对电网及电机本省都不好!

网友BO:
当然是变频器省电,星 三角启动要延时 全压启动还要一段时间达到全速算起来都不只40秒来,变频器起动时间快捷,稳定,节能。

网友BP:
非常认同9楼观点,变频器启动频繁会造成内部发热严重,大大降低使用寿命,而交流接触器更容不得频繁的动作及转换,建议重新编程,保持电机恒定频率, 通过换向阀或减压阀控制液压运行

网友BP:
电机在满负荷状态,变频器非但不节能,还会损坏电机或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BQ:
同意楼上意见,油泵电机不要停下来,75KW频繁启动不好,建议液压系统增加溢流阀,配合换向电磁阀动作,效果应该比停电机要好的多!

网友BR:
我同意9楼的看法

网友BS:
我非常认同9楼的说法。频繁的起动对马达不好,过热造成绝缘层提前老化损坏,这么大的电机要多少钱,就是修一下也不得了。最关键是要停产。我建议还是用变频器,在生产工艺要求高速运行时全速运行。其它时候降速运行,尽可能不要去停机。

网友BT:
变频器估计会出现过载,我11WK电机用三菱变频器就出现过载。软启动我没试过。

网友BH:
引用楼主pengxiaowu12于2010-04-09 11:36发表的 75kw电机怎么样省电 :
一台75KW的电动机,用变频器启动省电,还是接触器启动省电,动作要求,1分钟启动1到2次。

75KW的电机如果空载的话电流也只有50安,还有个方法就是在电机和油泵之间加一个磁粉离合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U:
如果设备有压力或流量控制的模拟信号,将它输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让压力和流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BV:
照这种运行方式,用什么启动方法都不好。对电机和启动设备损害太大。

网友BW:
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大的马达,应该选择一个功率合适的马达,采用保压控制方式。

网友BX:
电机不必频繁启动 控制电磁阀动作就行了

网友BY:
没法省电

网友BZ:
为什么不能让电机不停呀?让液压阀或者电磁阀工作不就行了吗?我们原先液压站也是75KW的电机,有三个电机,电机一直不停的,只是让阀工作就行了,如果管路上都没工作,到了压力就会泄压的,你这样对机械对电气都不好,频繁启动不好,实在不行你也可以用软启动呀.

网友CA:
支持9楼说法

网友CB: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CC(2010-07-11):
8楼说得对

网友CD:
引用 网友F:
重新设定程序,不要让电机停下来,让液压阀工作就行了,你这样频繁的启动,不仅耗电,而且对电机及启动装置的使用寿命大大的降低;到头来得不偿失!

网友CE:
完全可以控制电磁阀,为什么要控制电机呢,电机这样频繁启动不仅费电,什么启动方式都吃不消

网友CF:
电路设计应与液压系统配合来完成这个控制系统,应该修改电路
QQ:532904130

网友CG:
总的来说,还是软启动好

网友CH:
可以用变频器,我们单位也有两台是这样的,我也用的变频器。

网友CI:
星三角启动,加上卸荷电磁阀,改变控制程序或线路。

网友CJ: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CK:
支持9楼做法

网友CL:
同意9楼的

网友CM:
这么大的电机启动又这么频繁,第一次听说过,好好设计一下吧。

网友CN:
就是,液压的可以让电机一直工作,用电磁阀工作就可
不知道楼上的机器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CO:
频繁启动,接触器触头容易老化。
还是用变频器吧,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