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手头有个拆机的pro-face触摸屏,型号是GP377-SC41-24V,现想练练手,可原来的程序有密码,谨求老师,行家发个破解软件。谢谢。

网友A:
既然是練手,那就直接初始化好了
  • 下载积分:+2(tgjfjeg) 热心助人

楼主:
    恳请版主,望能详言,用编程软件就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練手,那就直接初始化好了

    贊成+1,既然練手,又何需解密,tgjfjeg就用編成軟件直接重新規劃過重新下載就好.
  • 下载积分:+2(tgjfjeg) 多谢指教。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多谢两位,不懂啊,向高手学习。在论坛下了软件,现在连联机都联不上,不知插哪个头才对,软件里又要如何设置才对,再望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B:
    照圖1的方式開啟"專案管理檔案"後,點選"傳送"後進入視窗,在上面下拉表單選設定--->進入傳送設定,如圖2,照那些勾選後按確定退到傳送視窗,並在左上角的傳送按下應該就可以把你的專案下傳到人機,還有....他要用專用的傳輸線,你有嗎.
  • 下载积分:+2(tgjfjeg) 表示下,谢谢。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谢谢老师,根据你的设置并联线,出现下列画面,触摸屏上有两个口,TOOL和SIO不知哪个与电脑的串口联。画面的情况是联SIO并口。望指教。谢谢。

楼主:
    没有你的纸带包装机程序,我的aa文件也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你的纸带包装机程序,我的aa文件也是空的,

    空的也可以下載,但一般你可以規劃個按鈕跟指示燈這就是最基本的看是否正常,沒有也沒關係,傳輸埠要用插在tool埠,就那一個跟三菱fx系列傳輸不一樣的那一個8 pin din接頭,但傳輸線可能無法自製或用其他的替代一定要用proface自己的傳輸線.有的型號直接就可傳輸有的就要跳入人機本身的系統畫面才開始做傳輸.

    ~~業餘打工仔~~

楼主:
    你太好了,说的很明白,先换条联线再说,现在联不上的可能是线不对,有劳有劳,感激不尽。谢谢老师。

网友A:
    1.使用的通讯线为GPW-CB02
    2.若线没有问题,请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没有问题
    3.最后利用人机强制传输功能,传输试试

网友C:
    请问版主,我的PRO-FACE屏的软件是英文版的,在哪能下载到中文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我的PRO-FACE屏的软件是英文版的,在哪能下载到中文版呢
中文版只有漢化補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79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