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各位好!我用的是欧姆龙 CP1H--PLC   信捷TP-765T触摸屏控制恒温、恒湿箱。通过温湿度传感变送器(模拟量输入——PLC)。读取模拟量计算出温湿度值。
    现在有个问题是客户要求致少每十分钟触摸屏上要记录一个当前温度和湿度值,还要有时间,以便查看记录用。设备运行一次在100小时。这期间要每十分钟记录一次,我算了下大概要用到二千个数据寄存器,这样程序上太复杂,我想了很久始终相不出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控制要求。所以向各位求教。本人感激!
希望得到大家伙的支持。
相信自我!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呀。急急呀?
相信自我!

网友A:
我正好用过信捷的TH-765MT的触摸屏。先设置一个数据采集导出,存储容量设置4000个以上,采集模式设置周期采集每10分钟采集一次,在数据采集导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采集项,添加两个对象,分别更改名称为湿度和温度。采集对象为你PLC中的存放相应数据的数据寄存器,然后点击保存项,对象类型选择PFW300,同时可设置采集数据的位数和小数位。这样数据采集导出就设置好了。最后把数据采集导出设置为公用,不然每次切换画面的时候会自动采集一次。然后设置数据表格,在对象项中对象类型选择PFW300与之前的采集保存地址对应。普通项设置总行数,以及可见行数,比如设总行数2000,可见行数10,自动递增列打勾,静态列的勾去掉。在列选项中,循环缓冲区打勾,添加3个对象,分别为温度,湿度,时间,时间那个对象修改时间显示模式(自己选择)时间打上勾,这样数据表格也设置完成。最后设置翻页功能,添加两个数据移动按钮,一个做上一页功能用,一个做下一页功能用,曲线类型选择历史事件,按键动作一个选择下一页一个选择上一页。并修改文本文字与按键功能相同,按钮外观请自己按个人喜好修改。还有数据清除功能我在这卖个关子,加我QQ397853954,我把做好的传给你,你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使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