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请问为什么2N-8ER的模块内部的板子上印的是0N-8ER呢?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A:
是这样的!为什么那就要问日本人了
  • 下载积分:+1(alongfe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很可能这部分是通用的,或者是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了代替的方法使用。

    OMRON的PC也有这种情况,例如实际CQM1H-CPU51的,拆开里面的有的板子印着CQM1H-CPU21。

    SIEMENS的也有这种情况。。。
  • 下载积分:+1(alongfe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山寨货吧?会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山寨货吧?会不会?

    并非山寨货,正品行货,确实有这个情况的。

网友D:
    不懂但我不装懂!!!

网友E:
    引用楼主alongfeng于2010-04-09 17:09发表的 请教!为什么2N-8ER的模块内部的板子上印的是0N-8ER呢? :
    请问为什么2N-8ER的模块内部的板子上印的是0N-8ER呢?
    [attachment=37424]

    因为 FX2N 是 FX0N 的升级版本, 故可用回 FX0N 的电路板。
  • 下载积分:+1(alongfe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