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触摸屏上面 写着请安装OS是什么 意思

网友A:
相当于操作系统,三菱GT11/GT15的开始毒药装这些东西,编程软件中安装
三菱

网友A:
直接通过编程软件安装OS就好了
三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装

在三菱GOT編輯軟體裡,如圖片內,將要安裝的OS勾選後直接安裝即可.記得旁邊的BOOT OS要先安裝後,再安裝這裡的OS.

~~業餘打工仔~~

楼主:
4楼的 你发的 是什么 软件 有中文版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4楼的 你发的 是什么 软件 有中文版的么

他发的是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的抓图,有中文版的,咱本论坛就有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发的是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的抓图,有中文版的,咱本论坛就有下载的。

软件的 全称是什么

网友D:
呵呵,你都参赛了还不知道用这个软件?三菱触摸屏软件 GT-Designer2-C Ver2.79 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