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调试问题

楼主(2010-04-09):
今天调试无负压供水设备,变频器是ACS510的,水泵在变频运行的情况下反转,我在变频器参数里面把1003改为2后,水泵正转,但是频率上升到20HZ后再也不上升了,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我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搞出来,说有的参数多对,频率就是上不去。

网友A:
,你可能使用的是PID宏吧。
你检查几个参数2007,2008,0113,0118,0119,0128,0130,0132

楼主:
对的,是使用的PID宏,后来我把1003改为1,颠倒了变频器输出的两根线后,频率上去了。

网友B:
是个 实际问题 顶上去 期待熟悉ABB的达人来解答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2022-06-23):
顶起来,听听专业人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