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包装机的实现

楼主(2010-04-09):
请教高手,现有三段自动送料皮带,第一条皮带上的物料间隔不均匀,速度比较快,可调整。第二条皮带速度慢,通过第一条皮带调整使达到第二条皮带上的物料首尾相接。第三条皮带速度最快,从第二条皮带过来的物料到第三台皮带是实现分离,均匀送往自动传送链条。
三条皮带有三个普通电机控制,请问怎么实现,能实现吗? 现在程序基本完成,使用的西门子s7200,只剩下最后调试,但是调试过程中一直出现问题,请高手赐教,加QQ讨论亦可 85671941
描述:程序
项目(自动送料).rar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吧。
初步设想是这样:
1。在第一条皮带到第二条皮带的接口处设一个光电开关;
2。在第二条皮带入口处设一个光电开关;
3。动作是这样:当第二条皮带的开关感应到有东西时,即启动第一条皮带,将物料送到第二条皮带,然后,第一条皮带要加速,直到第一条皮带的光电开关感应到有物料时,第一条皮带停止,等待第二条皮带的信号;
4。其实重点就是第一条皮带的光电开关处一直要有物料要等待第二条皮带,这样就行了。
之前我用电脑+IO卡做过类似的东西。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加我QQ:798014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