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SP3系统是不是不能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 谢谢

楼主(2010-04-09):
XP SP3系统是不是不能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

网友A:
可以安装,安装软件不要选择直接按下一步就行了路径不要改

网友B:
可以,我现在就用着XP SP3的系统,三菱,西门子,欧姆龙,。。。。都可以。

网友C:
可以安装,可以改安装路径。

网友D:
可以安装的,只是安装路径不要太深

网友E:
可以的,我不久前安装的,用的是XP SP3系统

网友F(2010-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