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

楼主(2010-04-10):
请教高手,FX3UPLC用什么编程软件,指令跟FX2N有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A:
2N可以用GPPW跟FXGP-WIN兩種編輯軟體都可以,
3U為更新機種I/O點數跟2N差不多,程式容量及執行速度還有一些內部記憶體擴張而已,必須要用GPPW才可以編輯,如果硬要用FXGP-WIN編輯,那也是可以,只是一些新模組跟新指令新功能等,可能都不支援就跟2N一模一樣而已.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软件用GX Developer,只是版本要求高些
三菱

网友C:
也很想学习一下FX3U的PLC,哪位兄弟有相关的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