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0):
LD      M8002
MOV   H0381    D8120
想问,H0381这个通信参数是什么意思,我在别的程序里经常看见还有不一样的通信参数,要是自己设计的话怎么选这个参数,各位大虾,解下

网友A:
引用楼主pl00003于2010-04-10 08:13发表的 变频器通信,谁帮忙说明下这个参数 :
LD      M8002
MOV   H0381    D8120
想问,H0381这个通信参数是什么意思,我在别的程序里经常看见还有不一样的通信参数,要是自己设计的话怎么选这个参数,各位大虾,解下

D8120是設定通訊埠格式的記憶體位址,H0381代表的意思是
3-->D8124代表意思是STX,D8125代表意思是ETX
8-->通訊速率9600 BPS
1-->停止位元1位元,無同位元,資料長度為8BIT.
其實這個主要是通訊格式的設定而已,重點是後續的通訊資料丟出去跟回傳後的資料存放搬移,以及中間過程的除錯才是重點.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RS指令关于D8120的解释:

楼主:
多谢一楼指点,多谢2楼楼主的这个表,看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