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

楼主(2010-04-10):
在GX developer中怎么输入一些像mov k10 D10或 = s1 s2等等长的指令啊 容易出现像上图的情况啊

网友A:
我的可以的
你用的什么PLC,指令怎么写的
三菱

楼主:
三菱的Q系列的plc

网友B:
不会是把字母O打成零了哦

网友C:
的确有可能是吧字母o当0用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没有把字母O打成零了啊

网友C:
额。。费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楼上的都被否定了 那可能就是
楼主按的是F7输入这个指令的 -(mov k10 d1)-
这个指令要按F8-[mov k10 d1]-来输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对头,楼上说的对,有这可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还是不对啊 费解 谢谢大家再讨论啊

网友C:
你还是把程序发出来我帮你检查下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用空格弹出来的输入框,直接输就可以了
主要原因是前指令类型选错了

网友F:
留给指令的空位置够不够 ???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网友G:
很好奇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H:
数据传输指令mov时应用指令,要用[ ],楼主是不是用成线圈输出了!

网友I:
如果楼主是在修改线圈输出指令时,如(out y0)直接选中线圈,然后输入mov指令,就会出现上述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