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GPwin-c做梯形图出现问题求教

楼主(2010-04-10):
问什么每次做梯形图止呕保存了,但是下次打开的时候总是空的!?但是文件还是存在

楼主:
每次打开之前保存的文件都是空的!?为什么呢!?

网友A:
你保存前没用变换。或者保存的路径不是默认的打开路径,保存在了其他文件夹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大虾可不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A:
就是程序变换之前是灰色的,变换后是白色的背景,只有变换后保存,下次才能成功打开。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新手看书不周,多谢提点,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