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在WIN7下USB口通讯不了

楼主(2010-04-10):
三菱q系列plc的通讯是usb口的,这样通讯也快,但是在windows 7下能正确安装usb设备但不能通讯,那位用过请指点,谢谢

网友A:
驱动有没有装好?
三菱

楼主:
驱动已经装好了

网友B:
驱动有没有装好?

网友C:
我在WIN7下无法安装FX系列的编程软件。。。。。有谁有解决办法
少于10字节

楼主:
win7下装gpp没有问题

网友D:
驱动安装不能用自动安装的,有方法的,估计你的不对。
我在Vista下测试可以用。

楼主:
是的要用手动安装,安装好了也确认是三菱的usb,但就是通讯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