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IF-02编程线制作图

楼主(2010-04-10):
描述:12
欧姆龙手编接口转232的线,经制作测试能用,但是偶尔会连不上,我现在正在用,其实欧姆龙PLC手编接口的信号是TTL电平的,跟单片机类似,这点很多初学者不是很清楚

网友A(2010-12-01):
这张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MAX232应该三根线与电脑的九针串口相连接的,这是一个常识:232串口应该是一根公用线,一根发射线,一根接收线,一共至少有三根线(其它的信号、电平检测不算)。或许有别的接法。

网友B:
这张图没有问题吧?MAX232应该三根线与电脑的九针串口相连接的,232串口应该是一根公用线,一根发射线,一根接收线,一共至少有三根线(其它的信号、电平检测不算)。或许有别的接法。

网友C:
谢谢,我制作了一更